winCE编译错误,生成不了nk.bin文件

楼主:
winCE5.0编译错误,生成不了nk.bin文件。在build.log文件中觉得是这两个地方的问题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D:\WINCE500\platform\BVDMAIN\lib\ARMV4I\retail\drvlib.lib'
Stop.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LINKONLY=1 NOPASS0=1 MAKEDLL=1 failed - rc = 2
不知道是要做些什么才能让编译通过。

在网上搜了一下winCE5.0编译错误的问题,很多方法都试过了,重装PB,甚至是系统也换了再重装,还是不行。各位大侠来救救我吧!

网友:
你在PB5.0的模板下,什么都不添加,默认处理,然后BUILD试试,在Release或Debug里找找,肯定能找到

网友:
试试,用最小的系统问题应该好找点……

网友:
这个是bsp里的库啊,问题应该在bsp里

网友:
建议通过sources文件查一下生成drvlib.lib需要那些文件;
建议先缩小build的范围,先对生成drvlib.lib的子工程进行build;

网友: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D:\WINCE500\platform\BVDMAIN\lib\ARMV4I\retail\drvlib.lib'

很明确阿,就是找不到drvlib.lib。

你装PB的时候没选择装ARMV4I的OS吧,这个文件是OS里的一个驱动文件。

楼上,人家又没有源代码,找sources有用吗??

网友:
原本的bsp包里是有drvlib.lib文件的,编译了一次之后突然消失了?所以出现了上面的问题,我找到原来的drvlib.lib文件复制回去,上面的错误没有了。却出现另外的问题

系统无法执行指定的程序。
BUILD: [01:0000001323:PROGC ] Linking C:\WINCE500\public\voip\oak\lib\ARMV4I\retail\voipui_displayitems.lib

BUILD: [01:0000001324:INFO  ]         link -lib -out:C:\WINCE500\public\voip\oak\lib\ARMV4I\retail\voipui_displayitems.lib -machine:thumb @C:\DOCUME~1\ZHANGZ~1\LOCALS~1\Temp\nmD2B.tmp

BUILD: [01:0000001325:INFO  ] 系统无法执行指定的程序。
BUILD: [01:0000001326:INFO  ] Stop.
.
.
.
.
NMAKE :  U1045: spawn failed : Invalid argument
Stop.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NOLINK=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网友:
这是三星提供的无源码lib 找一个复制过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