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自毁技术 能不能用软件编写 程序彻底删除本软件的数据或者是删除整个硬盘的数据

楼主:
软件自毁技术 能不能用软件编写 程序彻底删除本软件的数据或者是删除整个硬盘的数据
应该看哪些方面的书啊 高人指点下

网友:
可以啊,如果你的系统在内存中跑的话,就可以把Flash/硬盘完全擦除啊。。。

网友:
需要另外启动一个自毁程序,把软件的所有文件逐一打开,用DeviceIoControl获取文件的簇链,然后用写扇区的方式把文件所占用的所有扇区中的数据都毁掉,然后再删除文件,所有文件都删除之后再删除自己。

网友:
大概看些什么方面的书啊不是很懂这个 谢谢啦
现在写扇区的话有没有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