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MFC-CDC类内存泄漏的问题

楼主:
网上有文章说,使用从CWnd派生类中的GetDC()和ReleaseDC()会出现内存泄漏,不知道是否属实?

我使用以下代码进行测试:

使用一Timer,进行窗口Invalidate()。
void CTestDCDlg::OnPaint()
{
    //CPaintDC dc(this); // device context for painting
    int iCount = 0;
    CDC *pDC;
    MEMORYSTATUS MemoryInfo;
    CString csOutput;

    MemoryInfo.dwLength = sizeof(MEMORYSTATUS);
    for(iCount = 0;iCount< 100;iCount++)
    {
        pDC = GetDC();
        GlobalMemoryStatus(&MemoryInfo);
        csOutput.Format(TEXT("Timer:%d.dwAvailPhys:%d."),guiTimerCount++,MemoryInfo.dwAvailPhys);
        RETAILMSG(1,(TEXT("==Timer Count:%d.dwAvailPhys:%d,dwAvailVirtual:%d.\r\n"), guiTimerCount,MemoryInfo.dwAvailPhys,MemoryInfo.dwAvailVirtual));
        pDC->ExtTextOut(10,10,ETO_CLIPPED,NULL,csOutput,NULL);

        ReleaseDC(pDC);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 Do not call CDialog::OnPaint() for painting messages
}

输入的调试信息如下:
...
==Timer Count:10.dwAvailPhys:17805312,dwAvailVirtual:31522816.
...
==Timer Count:100.dwAvailPhys:17805312,dwAvailVirtual:31522816.
...
==Timer Count:10000.dwAvailPhys:17805312,dwAvailVirtual:31522816.
...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测试代码有问题,测试出来的结果是:没有内存泄漏的问题!

网友:
说有内存泄漏的是如下的网站: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819635/zh-cn
标题是:当您使用 CWnd 类版本的 GetDC 方法和 ReleaseDC 方法 BUG: 内存泄漏

网友:
一直都这么干的,连续运行了一个月,好像也没有内存泄漏

不知道91在哪里看到的?

网友:
  ::GetClientRect (m_hWnd, &rect);

    for (int i = 0; i < 1000; i++)
    {
        hDC = ::GetDC (m_hWnd);
        ::DrawText (hDC, L"Testing...", 10, &rect, DT_CENTER);
        ::ReleaseDC (m_hWnd, hDC);
    }

用带 "::"试试

网友:
我以前一直使用SDK,不存这个问题。

这段时间,因项目的需要,要学MFC。我写了一段这样的程序,在模拟器上运行一段时间后,模拟器会报内存不足。所以我怀疑有内存泄漏的问题,在网上查找就找到了我在1L说的那篇文章。

网友:
确实有内存泄漏,我以前做项目的时候,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LS的,我的测试方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测试不到啊!

网友:
不明LZ在说什么

网友: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