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 屏保的事情

楼主:
wince可以做屏保吗?
如何实现呢?需要怎么样的配置?
电脑里面的屏保程序可以运行在wince下面吗?还是要单独开发?

希望有经验的同志们多多支招啊

发现wince还是很好玩的

每天问个问题,每天散点分,马上要过年了,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网友A:
PC下的屏保在CE下肯定用不了吧
自己开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结合CE的PM驱动,及时得到切换的信息
记得以前在调PM的时候有看到Message里出现Screen saver的字样,LZ有兴趣可以去找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下的屏保在CE下肯定用不了吧
自己开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结合CE的PM驱动,及时得到切换的信息
记得以前在调PM的时候有看到Message里出现Screen saver的字样,LZ有兴趣可以去找找看看

hzdysymbol正解。
lz可以在应用里面获取系统的电源状态切换信息,比如系统进入useridle,systemidle等,获得这些个消息之后就调用你自己写的屏保程序,当获得系统进入on状态的信息时就及时退出屏保程序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下的屏保在CE下肯定用不了吧
自己开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结合CE的PM驱动,及时得到切换的信息
记得以前在调PM的时候有看到Message里出现Screen saver的字样,LZ有兴趣可以去找找看看

hzdysymbol正解。
lz可以在应用里面获取系统的电源状态切换信息,比如系统进入useridle,systemidle等,获得这些个消息之后就调用你自己写的屏保程序,当获得系统进入on状态的信息时就及时退出屏保…

这样的话,是不是我的屏保程序要一开机就在后台运行着啊?

网友B:
是啊,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服务来启动。PC机端的屏保程序也应该是在后台始终运行的吧!?不过一个屏保程序应该不大吧,占用内存也应该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下的屏保在CE下肯定用不了吧
自己开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结合CE的PM驱动,及时得到切换的信息
记得以前在调PM的时候有看到Message里出现Screen saver的字样,LZ有兴趣可以去找找看看

这个可以,不过嵌入式对功耗等要求较高,还搞什么花哨的图片上去,??
想玩然后自己搞个和电源管理结合的,能够调用图片的上去即可。
想法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好主意,我回头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下的屏保在CE下肯定用不了吧
自己开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结合CE的PM驱动,及时得到切换的信息
记得以前在调PM的时候有看到Message里出现Screen saver的字样,LZ有兴趣可以去找找看看

hzdysymbol正解。
lz可以在应用里面获取系统的电源状态切换信息,比如系统进入useridle,systemidle等,获得这些个消息之后就调用你自己写的屏保程序,当获得系统进入…

没有必要
只要在进入相应状态的时候调用,切出后关闭就OK了
不过一般嵌入式产品不做屏保,要加也只应该在用AC供电的时候加上,不然LCD和Backlight的功耗基本上要占整个系统的一半左右

网友D:
电脑上所有的程序都无法在wince下运行的。

ce上做屏保?什么产品提这样的需求啊?不考虑耗电吗?电池能撑多久?

一定要做的话,方法上面也都提过了。可这东西的意义,实在有点想不通。

网友:
整理下,什么时候需要启动,什么时候需要退出,写个程序不就 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上所有的程序都无法在wince下运行的。

ce上做屏保?什么产品提这样的需求啊?不考虑耗电吗?电池能撑多久?

一定要做的话,方法上面也都提过了。可这东西的意义,实在有点想不通。

纯属无聊,想看看wince到底能做些什么事情,呵呵。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能做,做不了,而只是我们没有想到要这么做过。。。

现在市场上很多东西你一看就知道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却卖得好得让人眼红。。。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鬼点子,想出来,写出来,说不定大家会发点小财,呵呵

网友:
哈哈。。。lz有想法!!!

网友E:
用屏保做广告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屏保做广告是不错的选择

哈哈哈,这是一个好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屏保做广告是不错的选择

哈哈哈,这是一个好主意.

不过这个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们自己写个应用程序,是可行的,有空可以弄弄哦。Seven_zhangxw 老兄,点子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服务来启动。PC机端的屏保程序也应该是在后台始终运行的吧!?不过一个屏保程序应该不大吧,占用内存也应该很小的。

PC端的屏保程序是在后端运行的嘛?好象不是吧,应该是系统加载的吧?

如果wince下面也想作个这个程序加载,该怎么做呢?是不是得修改PM代码?这样工作量是不是变得太大了.这样看上去还是后台运行好啊........

网友:
哈哈,我刚做好屏保
楼主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126/19/a5bc3505-2667-41f5-90ca-2570e54d1ef5.html

多多交流

网友:
没有必要非得修改PM的代码,你可以在任何一个驱动中添加一个调用这个程序的代码。一般驱动中都会收到PM电源管理的改变消息,你可以在驱动收到系统进入useridle或者suspend的时候调用你的屏保程序,然后系统状态退出的时候你的屏保也退出就行了

网友:
其实很简单,在CE中你只要等这个Event就行了:PowerManager/UserActivity_Active
在超过一定时间没有用户输入以后这个event就会激活,当然前提是你启用了PM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