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3C2440的LCD驱动移植

楼主(2008-07-24):
基于S3C2440的LCD驱动移植
芯片:ARM S3C2440
内核:Linux2.6.14.4
在Linux2.6.14的内核中,E:\linux-2.6.14.4\linux-2.6.14.4\arch\arm目录下,只有S3C2410的架构源代码。我如果要编写S3C2440的驱动,该怎么办?是不是根据LCD的需要,改写相应的LCD控制器的参数,就可以?应该怎么设置s3c2410fb.c和fbmem.c。如果有高手曾经做过这样的工作,还望不吝啬赐教,谢谢!
控制器

网友A:
如果没有这个LCD的驱动的话,要自己写啊,如果已经有或者有类似的,修改下参数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在一些资料中看到的说,linux2.6.14中已经有了支持S3C2410的LCD驱动,只要修改相应的参数来适应不同的LCD。如果要适应S3C2440是不是只要在S3C2410的基础上修改相应的参数?如果是要修改相应的参数,那么需要改写哪些地方?我想应该不会是要重写,因为那样的话太麻烦,对于不同的LCD都要写的话,工作量就太复杂。我没有弄明白的是到底与LCD相关的文件是哪几个?谢谢你!

网友C(2009-10-12):
我也遇到相关问题,请各位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