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容栅数显卡尺 的接口读数据时出现的问题,重点怀疑单 ...

楼主(2008-05-17):
从 容栅数显卡尺 的接口读数据时出现的问题,重点怀疑单片机读数显卡尺数据时出错,有经验者请入,多谢!
本人打算将容栅数显卡尺的输出导出到电脑上进行显示以及进行别的控制.
自己制作了电平转换电路以及单片机的串口传输电路,由单片机进行数据读取,然后通过串口传输给电脑进行显示,但是电脑显示的读数与在示波器上看到的不一致,跳动很大.可以确定单片机串口传输不会出错,重点怀疑单片机读数显卡尺数据时出错.
希望了解此接口的大侠给一些建议,谢谢!
卡尺
接口
制作

网友A:
建议你先着重将电平转换电路做好,再将单片机AD转换做好,基本就能解决问题了。搜索一下,单片机AD转换,肯定很多资料和材料,慢慢看。

网友B:
SDA,SCL通常是I2C接口的定义信号,SCL是时钟信号,SDA是数据信号。i2c的通讯协议很简单,不过状态机管理就比串口/SPI之类的复杂多了。
看来焦点应该是在你的单片机对I2C的处理了。
支持i2c接口的单片机现在很多,选一个合适你的。一般都会有i2c例程的。通讯可以用中断或者查询方式。
I2C的协议建议你搜索,先学习一下,然后再细看选择的单片机的datasheet。有个概念性的理解后,就用示波器抓波形,进行协议解析,多分析几次,就能理解了。
Good Luck!
eeworld的短消息怎么玩啊?不习惯

网友C:
谢谢,我再试试吧。
希望以后还能得到你的指教!

网友D(2013-05-30):
我也在搞数显卡尺
因为我手头没有msp430G2231芯片。
我用的芯片是G2452,在编译时程序在以下红字部位报错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color
{
CCR0 += Bitime; // Add Offset to CCR0
if ( BitCnt == 0) // If all bits TXed, disable interrupt
CCTL0 &= ~ CCIE;
else
{
CCTL0 |= OUTMOD2; // TX Space
if (TXByte & 0x01)
CCTL0 &= ~ OUTMOD2; // TX Mark
TXByte = TXByte >> 1;
BitCnt --;
}
}
在使用2231头文件编译时(#include
)程序可以通过,
一改成2452头文件(#include
)时就报错
望哪位大侠给指点,谢谢啦!

网友E(2016-10-02):
能加你好友探讨一下吗?微信LvXin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