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WINCE5.0下如何编译定制的OS?

楼主(2008-04-10):
请问在WINCE5.0下如何编译定制的OS?
以前我使用的是PB4.2,只要使用buid platform就可以编译系统,在WINCE5.0里我不知道怎样编译OS,
哪位前辈有PB5.0开发经验的请赐教。谢谢!
定制
开发
如何
我不知道
WindowCE

网友A:
5.0也是一样呀,用PB

网友B:
谢谢版主,能否说具体一点?
在PB5.0里只有build OS->sysgen|build sysgen|make runtime image....
到底怎样用阿?

网友C:
只要sysgen就可以编译一个系统了?build sysgen ?make runtime image.... 又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D:
是的,只sysgen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