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C 问题

楼主(2008-12-31):
EMAC 问题
各位大哥大姐:
小弟的网络出了问题,希望大家帮忙了、
系统启动的时候,启动程序可以初始化网络 将镜像通过网络下载到开发板。
但是当系统启动起来后,我发现CE采用静态IP的方式
默认地址 192.168.2.27 默认网关192.168.2.1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但是我的网络网关是 192.168.0.1
我尝试进行了一下修改,可是没有成功。
请问各位大哥大姐?
我该修改什么地方才可以是CE启动起来的时候,以DHCP的方式获取IP地址。
且默认网关 192.168.0.1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求教
等》。。。。
网络
ip地址
程序
开发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Comm\CS89001\Parms\TcpIp]
"EnableDHCP"=dword:0
"DefaultGateway"="109.120.23.1"
"LLInterface"=""
"UseZeroBroadcast"=dword:0
"IpAddress"="109.120.23.59"
"Subnetmask"="255.255.255.0"
"DNS"="109.117.17.27"
注意:"EnableDHCP"=dword:0, 如果为1就是自动获取IP地址了。

网友B:
如果是hive register,只要修改注册表,保存(只能等系统进入睡眠,系统才会保存,除非你做了额外的配置),然后重启,就好了;
如果没有配这个,就修改release目录下的platform.reg文件,然后makeimg一把

网友C:
我尝试着改过了,可是还是不行,DHCP或得的IP地址不在 192.168.0网段,郁闷
可能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呢?
我查看了一下boot里面Ethernet部分的初始化代码与WinCE启动时候Ethernet的代码,几乎是一个样的,应该说初始化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