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用STC89LE58RD+ 芯片,LCD显示的时候如果有按键按下 ...

楼主(2008-09-30):
本人用STC89LE58RD+ 芯片,LCD显示的时候如果有按键按下会有乱码,请大虾帮忙!
本人用STC89LE58RD+ 芯片,LCD显示的时候如果有按键按下会有乱码,请大虾帮忙!
键盘扫描用T1,LCD操作在主循环里,还有一个采集用的外部中断.
发现把外部中断屏蔽掉的时候,就会正常.这个外部中断只能放在这里,没办法,请问还有别的办法没.
按键
大虾

网友:
先检查下硬件连接,看看用LCD驱动的几根I/O线是不是同时用来接收按键扫描信号。

网友A:
外中断是干什么的?
会不会干扰数据线?这个是电路设计问题了
或是打断太长时间?想办法把这个移到主循环中来。。。
如标志+状态机

网友B:
IO口是否复用,时序又没有处理好?没有电路原理图,根本不知道你的问题由什么引起!!

网友C:
最好是使用示波器去采集连接LCD的IO口 ,看看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D(2008-12-31):
你好,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不知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E:
我也遇到类此问题,用来控制交流电机,电机启动停止LCD就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