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自己的USB驱动替换系统默认的驱动

楼主(2008-04-03):
怎么用自己的USB驱动替换系统默认的驱动
怎么用自己的USB驱动替换系统默认的驱动? 现在要开发一个USB驱动,现在用自己的一个普通的USB设备来调试, 怎么更新该USB设备的驱动程序为我自己写的驱动?
我尝试用系统的更新程序向导来更新,可每次都提升“没有找到比现在默认安装更好的驱动”? 所以也没办法调试?
另外,我写了一个INF文件,安装也不行?
我刚接触驱动,大家帮帮忙! 谢谢!
安装
设备
程序
开发

网友A:
直接到.SYS32\driver\下用你你的去.sys去覆盖原来的,试试看
我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B:
这个方法好像不行啊, 我替换掉,系统马上又恢复为原来的, 我把系统文件保护都去掉了。

网友C:
卸载驱动
再插上后浏览到新驱动的目录安装

网友D:
我现在做了一个INF文件,来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