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DA内存卡操作

楼主(2008-08-18):
请教,PDA内存卡操作
1如何获取PDA内存卡名称?我用多普达的叫“存储卡” HP的叫 “SD CARD”?
2频繁读写文件会不会导致 该内存卡无响应,资源管理器无法关闭?
内存卡
存储卡
资源管理器
如何

网友A:
1、可以用FindFirstFlashCard或FindFirstFile
的函数来获取
2、没遇到过。一般不会

网友B:
是不是使用存储卡读取文件或查询文件夹函数跟直接使用PDA内存不同?

网友C:
FindFirstFlashCard 可以用来查询储存卡的名字
其他的文件操作函数都是一样的

网友D:
FindFirstFlashCard 这个该怎么用 他好像只是判断是否存在
#include "projects.h"
#pragma comment(lib, "note_prj.lib")
编译时错误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precompiled header file: 'ARMV4Rel/SDCARD.pc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是不是还需要包含什么?

网友E:
这个编译错误解决了,如何用FindFirstFlashCard 来查看FLASHCARD名字?
在操作存储卡的时候 没有没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F:
晕,
知道了api还不会用吗?
网上搜一下就有一堆sample了。

网友G:
OK了 用起来和FindFirstFile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