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中由汇编程序转到C程序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周立功EasyARM2100开发板附带有工程模板,当新建工程选择LPC2100时会自动生成很多初始化的文件,其中startup.s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语句:
;The imported labels
;引入的外部标号在这声明
    IMPORT  FIQ_Exception                   ;Fast interrupt exceptions handler 快速中断异常处理程序
    IMPORT  __main                          ;The entry point to the main function C语言主程序入口
    IMPORT  TargetResetInit                 ;initialize the target board 目标板基本初始化
......

;interrupt vectors
;中断向量表
Reset
        LDR     PC, ResetAddr
        LDR     PC, UndefinedAddr
        LDR     PC, SWI_Addr
        LDR     PC, PrefetchAddr
        LDR     PC, DataAbortAddr
        DCD     0xb9205f80
        LDR     PC, [PC, #-0xff0]
        LDR     PC, FIQ_Addr

ResetAddr           DCD     ResetInit
UndefinedAddr       DCD     Undefined

..................

;********************************************************************************************************/
ResetInit

        BL      InitStack               ;初始化堆栈 Initialize the stack
        BL      TargetResetInit         ;目标板基本初始化 Initialize the target board
                                        ;跳转到c语言入口 Jump to the entry point of C program
        B       __main
;/*********************************************************************************************************
现在我只要在工程里面写一个包含main()的C程序,就能跳转到这个main函数,但是我搜索了一下,工程的其他地方并没有__main的定义,难道这个__main是一个特殊的标识符?不需要定义就可以跳转到main函数,还是在什么地方声明了?

网友:
初学者,帮不上忙,望后面高手解决

网友A:
C函数汇编后一般会在相应的函数前面加下划线的。 如果有map文件,你可以看看map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C函数汇编后一般会在相应的函数前面加下划线的。 如果有map文件,你可以看看map文件。

汇编器或者链接器的帮助文档里应该也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C函数汇编后一般会在相应的函数前面加下划线的。 如果有map文件,你可以看看map文件。

汇编器或者链接器的帮助文档里应该也有说明。

是一个不错的提示

网友:
我使用的是ARM9
是 b main

我觉得这都不重要的,因为根据编译器规定 编译的时候main会生成一个副本——即是_main所以我觉得都一样。

上电跳转到中断向量表,初始化一系列东西之后跳转到main 函数(c语言中)
如果不明白,接个JTAG单步调试即可对代码流程了解透彻了。

网友:
__mian 是编译器的一个特殊用法,可以认为是一个ADS系统提供的一个系统函数,这个函数中最终会跳转到用户写的 int main(void) 函数里。在__main里头做了一些环境初始化的工作。比如ADS的Ro里写了0x30000000而,代码下载到了0x00000000的位置,因此理论上代码是不能运行,但是通过 b __main好像可以转起来的。它负责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