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C声音驱动的难题!蓝牙有关的

楼主:
双PCM 接口的CODEC如何进行声音的切换,就是从系统声音切换到蓝牙声音,谢谢!

网友:
Audio驱动去实现,当然需要跟BT的应用程序配合
以前是通过IOCTL来实现的

网友:
引用楼主 sunboyljp 的帖子:
双PCM 接口的CODEC如何进行声音的切换,就是从系统声音切换到蓝牙声音,谢谢!

楼主,貌似你被一个前辈投诉了。哈哈,你知道了吗?

网友:
hzdysymbol 能不能把你们的代码贴出来给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A:
高分相求WinCE音频驱动问题!通过IOCTL来实现的声音切换实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分相求WinCE音频驱动问题!通过IOCTL来实现的声音切换实现,谢谢

如果moooncy看到一定会............

网友:
我做过,在音频驱动里修改!

网友:
lesho,谢谢您了!还请您多多指教呀!

网友:
首先确定你的音频芯片和蓝牙芯片,两个都要配置,谁是主,谁是从!然后配置PCM的帧同步,这个比较烦,两个芯片要搭上,什么频率阿,长短帧阿。最后切换就简单了,直接在音频codec驱动里把路由改变,因为,PCM出口和普通声音的出口是矛盾的,同时只有一条路能走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