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与单片机这间的通讯如何打包帧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计算机与单片机之间的通讯是以帧的格式传输的吗?那又如何打包帧?有相应的函数吗?

网友:
通讯类型?串口?并口?USB?PCI?网口?红外?蓝牙?

网友:
先确定通信方式和通信协议。一般没有通用的函数

网友:
我知道USB通信采用帧格式传输数据,一帧数据大小和硬件有关,有16字节,64字节,128,256,512等,现在都有现成的库函数可以调用,速度可达1.5Mb/s或12Mb/s,使用很方便的!

串口(采用的协议9600,n,8,1)和并口(速度可达1Mb/s)相对容易些!
西安杨工单片机博客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
是串口rs232,不过,我公司要求的好像是34字节的,可不可以用java来开发呀,我在网上查的可以,不过,自己编的也能编译过去,只是在向单片机发送命令的时候就会自动终止程序,不知道为什么?请各们大虾指点一下?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没有现成的打包函数,打包函数你可以用任何语言编写只要能操作串口。但首先你必须弄清楚与单片机约定的通讯规范,如通讯波特率、帧头、校验方式等,否则就会出现通讯失败

网友:
我用VB做的通过RS232,控制单片机器,不知道合你胃口不
QQ:“

网友:
没有硬件 哪来软件 你先看看硬件吧

网友:
把单片机的板子从串口上拔掉,再发送,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还是自动停了,那就是你程序设计有问题。

网友:
谢谢了,请你发到我的邮箱好吗?我的E-mail是:zsm775885@163.com
看到我的帖子之后,请尽快给我发过来好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