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_串口 COM0 终端下不能正确接收键盘输入

楼主:
s3c2410_串口 COM0 终端下不能正确接收键盘输入

-------------------------------------------------------------
硬件:买的s3c2410核心板,自己做的外围接口板。

软件:由vivi引导,移植了linux2.4

问题描述:

s3c2410的COM0串口连接超级终端后,不能正确地接收键盘的输入。
如我输入ls,显示的可能就是am
如我输入ifconfig,显示的就是别的字符。(同样的个数,但是字符不是我输入的)
(一个一个字符尝试N遍后,可以得到想要的命令)

-------------------------------------------------------------
问题的现象有:

1. s3c2410的COM0串口连接超级终端后,启动电源,由vivi引导。
   此时不进入系统,进入vivi的命令界面
   vivi>
   我一直键盘上按着a,显示的是:vivi> aaaacaaaaccacaacaaacacaacacccaacacccac
   我一直键盘上按着b,显示的是:vivi> fbffffbffffbfbfbfbffffffbffffbffff
   我一直键盘上按着c,显示的是:vivi> 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我一直键盘上按着d,显示的是:vivi> ddlddllllllllddddllddllllldllddll
   我一直键盘上按着e,显示的是:vivi> eggememeemmoeomgmemooommegmemoomeommoeem
   我一直键盘上按着f,显示的是:vivi>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我一直键盘上按着f,显示的是:vivi>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我一直键盘上按着m,显示的是:vivi> mmommoomoomomommmmmmmmmmmoommomoommomm
   我一直键盘上按着z,显示的是:vivi> ~~~zz~zzzz~~z~~~z~~~~~zzz~~zzz~~~
   ......

2. 我进入linux后,在终端提示符下
   键盘的输入也不能正确显示在终端提示符下
   如我本来在终端提示符下想输入ifconfig,终端上显示为:[/mnt/yaffs]yfconf{g
   又一次在键盘里输入ifconfig字符后,终端上显示为: [/mnt/yaffs]kfconfyg
   再输入,终端上显示的还有如 kfconfkg, {fconfyg, yfconf{g 等。

3. 在ADS下,编写了对串口操作的程序(可对COM0,COM1操作)
   程序不断地想COMn输出字符a (都是115200 8N1)

   当Uart_Select(0); 时,向COM0输出数据,发现:
   PC上接收COM0的终端接收字符a比较慢,字符一个一个出现

   当Uart_Select(1); 时,向COM1输出数据,发现:
   PC上接收COM1的终端接收字符a很快,1s内接收显示10多个字符

4. 以前硬件调试时,还出现过乱码问题。如我在终端下ls命令
   输出的目录,在终端显示下有很多乱码。
   后来我换了一个MAX3232,这个乱码问题好像是解决了,
   但是终端不能正确接收键盘字符的问题一直有。

-------------------------------------------------------------
问题排除:

超级终端下我的设置应该没有问题,都是115200,8N1,硬件流无

这个问题应该与vivi,嵌的操作系统linux没有关系吧:
用ADS下的裸程序向COM0发出'a',为什么PC上接收和显示'a'的速度很慢呢?
(同样的程序,同样的寄存器配置COM1就很快。)

MAX3232应该没有问题,COM0, COM1是接在一个MAX3232芯片上。

核心板没有问题,因为放在博创的试验箱上COM1就正常。

-------------------------------------------------------------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请了解的朋友指点,感谢

网友:
看了半天,才发现你的COM1口是好的。而COM0口却没被验证过。
能收发,说明接线是好的。
不过出现乱码,收发很慢,有可能是走线引起的,比如太长,引起了线上延时,造成乱码。这个是PCB产生的。

你这样的情况,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看看是否正常,是否有杂波毛刺等。

网友:
感谢 shuiyan ,下次描述问题会简短一些。

【另外补充】

中午又发现:

将ARM的COM1连接电脑时,才出现上面说的COM0接终端不能正常接收键盘输入字符
  ARM的COM1不接东西时,没有问题。COM0接终端工作正常。

也就是说将COM1连接到PC COM0,影响了COM0从PC COM1接收键盘输入的命令字符
(我的PC有3个串口)

网友:
老帖了。怎么还没有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