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ntfs文件系统的读写机制

楼主:
大家好,请问ntfs文件系统读写文件的具体过程怎么样的?包括对$bitmap的修改,何时修改等,谢谢~是不是ntfs自己管理空闲空间的?假如下层的磁盘驱动程序返回的写入空间比ntfs要求写入的要少,会怎么样等?非常感谢~~~

网友:
顶一下~ 知道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问题涉及到NTFS文件系统的结构,是很复杂的,只能稍稍跟你说一下,如果想要详细了解需要看书或者到网上搜索详细资料。
NTFS中的文件和目录都是FILE,在$MFT中记录了每个FILE文件的详细信息,包括其占用的储存空间。根据目录索引可以逐层找到各级子目录,最终找到文件的FILE号。$bitmap中记录了储存空间的分配情况。对于磁盘操作系统,储存介质上的空间都是由文件系统来管理的,由文件系统驱动程序调用磁盘驱动程序读写指定的储存单元(扇区)。

网友A:
很感谢你,给了我好多启示~,现在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假如ntfs想写一个文件,它根据这个文件的大小发现需要5个空闲的簇才够,现在它调用磁盘驱动程序写这几个簇,现在磁盘驱动程序成功写了3个簇,在写第4个簇的时候报告给ntfs写进磁盘的空间大小小于一个簇,这个时候可能ntfs会让磁盘驱动程序循环写一直到能写进这个簇,可是假如我们在ntfs和磁盘驱动程序之间加入一层,它的作用是截获ntfs要写磁盘的IRP,并把数据压缩后再送到磁盘写,这个时候磁盘驱动程序写进簇的空间可能就不足一个簇大小,这个时候中间层该如何报告ntfs写入的数据情况

总的问题是:在ntfs和磁盘驱动程序中加入一个压缩数据的层合不合理,是否应该把这层放在ntfs之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感谢你,给了我好多启示~,现在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假如ntfs想写一个文件,它根据这个文件的大小发现需要5个空闲的簇才够,现在它调用磁盘驱动程序写这几个簇,现在磁盘驱动程序成功写了3个簇,在写第4个簇的时候报告给ntfs写进磁盘的空间大小小于一个簇,这个时候可能ntfs会让磁盘驱动程序循环写一直到能写进这个簇,可是假如我们在ntfs和磁盘驱动程序之间加入一层,它的作用是截获ntfs要写磁盘的IRP,并把数据压缩后再送到磁…

写入前就会判断当前剩余空间是否足够,所以一般不会出现要求写入的簇数大于可用簇数的情况,如果因为坏簇等原因导致写入失败,NTFS会寻找新簇写入,无空闲簇则会返回IO错误。你想压缩数据的话,不要做到文件系统的下层去,读写时候的偏移处理起来太麻烦

网友:
这种做法的可行性很低,即使能实现也相当复杂。根本原因是由于压缩率是不固定的。
如果把压缩做在文件系统上问题可以相对简单一些,但处理文件指针也是很麻烦的。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