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Embedded CE 6.0 FATFS 无法加载,CF卡内容无法显示

楼主:
我用CF卡做启动盘,在一些少数小品牌的CF卡上启动后能在根目录下看到\Hard Disk。
但在Sandisk、Kingston这样的大品牌的CF卡,却只能启动而不能在根目录下看到Hard Disk。
我在调试模式下,使用不同的CF卡,用Eboot方式下载镜像启动,从VS2005的Output窗口的输出
比较看出,不能看到Hard Disk的CF卡启动过程中,mspart.dll加载后,FATFS不能正确加载,
之后mspart.dll又被卸掉。

下面是两者输出的有关部分:
1.不能正确加载FATFS的输出
627行:4294810384 PID:400002 TID:a00002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mspart.dll' (0x82F33E4C) \
        at address 0xC0510000-0xC051A000 in Process 'NK.EXE' (0x81BBFC80)
628行:4294811479 PID:400002 TID:a00002 FSDMGR!LoadPartitionDriver: Loading partition driver \
        mspart.dll hModule=82F33E4C
908行:4294853031 PID:400002 TID:a00002 OSAXST1: <<< Unloading Module 'mspart.dll' (0x82F33E4C) \
        at address 0xC0510000-0xC051A000 in Process 'NK.EXE' (0x81BBFC80)
909行:PB Debugger Un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600\OSDESIGNS\PCM3350\PCM3350  \
        \RELDIR\CEPC_X86_DEBUG\MSPART.DLL'
\ 为续行符

2.顺利加载FATFS的输出
691行:4294813482 PID:400002 TID:a00002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mspart.dll' (0x82F33DB0) at address 0xC0510000-0xC051A000
     in Process 'NK.EXE' (0x81BBFC80)
4294814617 PID:400002 TID:a00002 FSDMGR!LoadPartitionDriver: Loading partition driver mspart.dll hModule=82F33DB0
4294814628 PID:400002 TID:a00002 FSDMGR!StoreDisk_t::MountStore: Opened the store "DSK1:" hStore=0xD04BCC10
4294814632 PID:400002 TID:a00002 FSDMGR!StoreDisk_t::MountStore: Geometry: NumSec=503808 BytesPerSec=512 FreeSec=5793
    BiggestCreatable=-7679
4294814634 PID:400002 TID:a00002 Partition Part00  NumSectors=497952
4294814635 PID:400002 TID:a00002 MSPART!PD_OpenPartition: dwStoreId=D04BCC10, PartName=Part00
4294814637 PID:400002 TID:a00002 FSDMGR!StoreDisk_t::LoadPartition: mounting partition "Part00" on store "DSK1:"
4294814639 PID:400002 TID:a00002 FSDMGR!ParitionDisk::LoadPartition: Partition Type 0x06 --> "FATFS"
4294814642 PID:400002 TID:a00002 FSDMGR!ParitionDisk::MountPartition: "FATFS" --> exfat.dll
4294814650 PID:400002 TID:10d0002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giisr.dll' (0x82F6009C) at address 0xC0BD0000-0xC0BD4000
    in Process 'NK.EXE' (0x81BBFC80)
4294814676 PID:400002 TID:a00002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exfat.dll' (0x82F60450) at address 0xC03E0000-0xC0409000 in Process 'NK.EXE' (0x81BBFC80)
4294815816 PID:400002 TID:a00002 FSD_MountDisk: Mounting volume for hDsk=D04BCF90
4294815828 PID:400002 TID:a00002 FATFS!ReadRegistryValues: Registry flags = 0x44
4294815829 PID:400002 TID:a00002 FATFS!ReadRegistryValues: Force write through disabled
4294815830 PID:400002 TID:a00002 FATFS!ReadRegistryValues: Automatic formatting disabled
4294815832 PID:400002 TID:a00002 FATFS!ReadRegistryValues: Transact data disabled
4294815833 PID:400002 TID:a00002 FATFS!ReadRegistryValues: Security Support disabled
4294815954 PID:400002 TID:a00002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diskcache.dll' (0x82F730C0) at address 0xC0410000-0xC0417000 in
    Process 'NK.EXE' (0x81BBFC80)
4294817156 PID:400002 TID:a00002 CreateCache: Successful.  Cache Size: 121 KB, Start: 1, End: 243, CreateFlags: 0.
4294817171 PID:400002 TID:a00002 CreateCache: Successful.  Cache Size: 243 KB, Start: 487, End: 497950, CreateFlags: 0.
4294817564 PID:400002 TID:a00002 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Name: Registered "Hard Disk" at index 12
4294817566 PID:400002 TID:a00002 FSDMGR!MountTable_t::RegisterVolume: Registered volume at index 12 (Name="Hard Disk",
     MountFlags=0x0)
4294817568 PID:400002 TID:a00002 FATFS!RegisterVolume: Mounted volume HVOL=0x021d0003 at "Hard Disk"
714行:4294817570 PID:400002 TID:a00002 FATFS!MountVolume: Successfully mounted regular FAT16 volume.

以42开头的数字是每行的开始。

请高手指点怎么解决问题,谢谢了。

huj

网友:
没有人碰到类似的问题么?
:(

网友:
用CF卡启动,没有搞过。可以参考intel的一些代码吧,intel板子很多是CF卡启动的。

网友A:
我们也是用CF卡做硬盘启动的,只要在定制WINCE6的时候 storage Manager 这个选项选上 就可以在WINCE6启动后看到硬盘了。我们用的是KINGSTON 512M 50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是用CF卡做硬盘启动的,只要在定制WINCE6的时候 storage Manager 这个选项选上 就可以在WINCE6启动后看到硬盘了。我们用的是KINGSTON 512M 50X

是什么ARM啊,可以透露一下吗

网友:
华北科技的板子,X86下的,vortex86sx,要有显示硬盘 CF格式化成FAT的
类型3.5"嵌入式
处理器BGA 581Pin 300MHz
芯片组Vortex86 Soc
总线≯≯PCI    32bit/33MHz      ISA   16bit/8MHz
系统内存128MB
最大板载64MB DDR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