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伤脑筋的问题

楼主:
一般说来, 手机在没有插SIM卡的情况下, 开机会出现提示"无SIM卡"的对话框, 如果不做任何操作, 这个对话框不会关闭.
但是在横屏模式下, 这个对话框在开机时闪一下就自动关闭了.我做了很多测试, 它与AP无关, 但我又找不出其他原因.
或许只是哪个小地方出了问题, 我想不到, 麻烦各位兄弟给点提示, 只要是可能的原因,都请告诉我, 谢谢了.

网友:
LZ是什么系统?
横屏不对,坚屏是对的吗?

请再来说说。

网友:
确信对话框关闭了吗?

网友:
在开机时闪一下就自动关闭,很有可能被盖住了,不在顶层

网友:
WM6.1.
竖屏的情况是正确的.
之前认为是某些开机就运行的程序引起的, 但当把这些程序移出, 还是会有怎样的问题.

网友:
竖屏起来,然后把它转成横屏,看现象怎么样?
看到底跟屏幕的旋转有没有关系?

网友:
如果是竖屏起来之后, 出现"无SIM卡"界面, 再将其切换到横屏
这个时候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到底是想保留这个“无sim卡的”界面还是不想要这个界面?

网友:
这个界面默认情况下是点击"Cancel"才去关闭.

网友:
你做系统定制的?如果是的话你用SPY++看看这个MESSAGEBOX的PARENT是谁,他的PARENT在WM_SIZE的时候都干什么了.如果不是的话你做这方面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
SPY++
没用过,是在windows xp上用它,还是搞到wince里,用它啊。

网友:
WM很成熟了。反正可以用Debug的,跟踪看看到底是被隐藏了,被后台了,还是退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Y++
没用过,是在windows xp上用它,还是搞到wince里,用它啊。

VC的窗口监视的工具 装个vs 里面就有 但是这个只能看窗口一些属性  呵呵

网友:
嗯。vs2005里有一个,可以监视窗口,进程,线程的。具体怎么看,还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