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调函数与wince下的线程创建

楼主(2008-09-03):
回调函数与wince下的线程创建
在WINCE下创建一个线程算不算是回调函数
如:DWORD I2C_IntrThread(PVOID pArg)
{
.....
}
IIC_Init(DWORD dwContext)
{
gI2CIntrThread = CreateThread(0, 0, (LPTHREAD_START_ROUTINE) I2C_IntrThread, 0, 0, &IDThread);
}
这个不就是一个回调函数的模式吗?
只是没有用CALLBACK关键字
回调函数这个抽象的概念看了些资料都没看懂
请各位高手用形象的语言解释一下回调函数,谢谢啦
wince
关键字
资料
WindowCE

网友A:
我也没太懂回调函数。
自己理解是这样的,回调函数只对调用CALL BACK FOUNCTION负责,所以在调用函数之外看回调函数,没什么意义!
线程是操作系统在管理,线程的运行,资源分配等和进程有很大联系。
个人认为回调函数比线程更节省资源。

网友B:
很奇怪,回调函数只是一个说明,说明这个函数用于外界的调用,而你要传入的是回调函数的地址,而一般回调函数是以__stdcall约定的,所以CALLBACK就是这类型。
这是Windows API 的默认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