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参数如何传递

楼主:
看一段串口初始化的程序,被搞得很迷糊。
int  Uart_Init(LPC_INT8U PortNum, LPC_UART_config_t *Config){…………}
我要如何把BaudRate设置成115200,还有其它的参数传递到Uart_Init函数里?
typedef struct {
        LPC_INT32U BaudRate;        // Baud Rate

        LPC_UART_WordLenth_t WordLenth;        // Frame format
        LPC_UART_Stopbit_t  Stopbit;            // Stop bit select
        LPC_BOOL ParityEnable;
        LPC_UART_ParitySelect_t ParitySelect;   // Parity Select type
        LPC_BOOL BreakEnable;

        LPC_BOOL FIFOEnable;
        LPC_INT8U FIFORxTriggerLevel;

        LPC_INT32U InterruptEnable ;        // Interrupt Type: RBR, THRE, RLS

} LPC_UART_config_t
这里面"LPC_UART_Stopbit_t”又是一个枚举函数
typedef enum{OnebitStop=0,TwobitStop}LPC_UART_Stopbit_t

求高手解救!这种数组参数要怎样传递过去?

网友:
应该是&config吧

网友:
谢谢两位,知道怎么样传了
        LPC_UART_config_t  Uart0_Config;

        Uart0_Config.BaudRate = BD115200;
        Uart0_Config.WordLenth = WordLength8;
        Uart0_Config.Stopbit=OnebitStop;
        Uart0_Config.ParityEnable = 0;
        Uart0_Config.BreakEnable = 0;
        Uart0_Config.FIFOEnable = 1;
        Uart0_Config.FIFORxTriggerLevel = FIFORXLEV2;
        Uart0_Config.InterruptEnable= IER_RBR  | IER_THRE;
       Uart_Init(LPC_UART1, &Uart0_Conf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