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SCSI miniport的问题

楼主:
系统中有一SCSI controller 卡,驱动为miniport driver,在用户态,我使用CreateFile("\\\\.\\Scsi2:"........)打开设备,没出现问题,但在DeviceIoControl中,程序出现55号错误,即:“The specified network resource or device is no longer available.”不知为什么?
代码如下:
         UCHAR string[NAME_COUNT + 1];
        char buffer[sizeof(SRB_IO_CONTROL)+1];
        PSRB_IO_CONTROL psrbio = (PSRB_IO_CONTROL) buffer;

        psrbio->HeaderLength = sizeof (SRB_IO_CONTROL);
        psrbio->Timeout = 10000;
        psrbio->Length = 1;
        strncpy((char *)psrbio->Signature,"SCSIDISK",8);

    _snprintf(string, NAME_COUNT, "\\\\.\\Scsi2:");
    string[NAME_COUNT] = 0;

    shareMode =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 default
    accessMode = GENERIC_WRITE | GENERIC_READ;       // default

    fileHandle = CreateFile(string,
       accessMode,
       shareMode,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 (fileHand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errorCode = GetLastError();
        printf("Error opening %s. Error: %d\n",
               string, errorCode);
        return;
    }
        sr = DeviceIoControl(fileHandle,
                                        IOCTL_SCSI_MINIPORT,
                                        buffer,
                                        sizeof(SRB_IO_CONTROL)+1,
                                        buffer,
                                        sizeof(SRB_IO_CONTROL)+1,
                                        &result,
                                        NULL);
        if(!sr){
                printf("Failure in ioctl!\n");
                errorCode = GetLastError();
                printf("Error: %d\n",
                errorCode);
                PrintError(errorCode);
        }
        CloseHandle(fileHandle);

网友:
在Createfile之后,最好再Open一次,因为有的驱动会在初始化之后,将其休眠或者poweroff的,结果直接去IOControl,就会找不到。

网友:
没用过这种Control,检查一下Control的参数,psrbio->ControlCode不需要初始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