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ARM板子,为啥烧了内核后还要烧文件系统?

楼主:
个人还没有超过PC那种linux系统的思考范围,不明白为啥烧了内核以后还要烧文件系统。文件系统不是由内核自己建立的?

网友A:
烧写的内核是二进制文件,需要根文件系统进行挂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写的内核是二进制文件,需要根文件系统进行挂载

不能理解,能否给个详细解释,谢谢。

网友:
个人觉得,其实这个确实不是很好理解问题,好像就像在讨论是先有鸡还是先有但的问题。

网友:
其实你PC上的linux也是有内核,也有文件系统的,启动内核后会去挂载文件系统,
内核和文件系统都是保存在硬盘上,硬盘的分区也是文件系统,但是可能种类不同罢了。

而在ARM板上,
内核和文件系统是保存在flash上的,
但是它是把文件系统整个映像文件搬到 ram 那边去的,挂载的时候是挂载放到ram的这个文件系统,
所以当你在修改文件系统的内容后,修改的是 ram 上面的,不会影响到 flash 上的这个文件系统,
有时候 flash 还有其他的一些空间,可以作为储存数据的分区,这个分区就相当于硬盘一样,
这时候把这个分区挂载到某个目录上去后进行修改,就会影响到 flash 上改分区的内容了。

网友:
谢谢leeyiqun的回复,不过还是不明白,能不能粗略讲讲2者之间的关系么?
当我不烧录文件系统进去的话,会发生什么问题?

网友:
研究一下linux启动过程对于理解这个东东可能会有帮助, 启动差不多到最后的时候会挂载根文件系统。

网友:
哎,linux不明白啊。。。

网友:
内核是用来管理系统的,比如进程管理,内存管理等等,内核里面的驱动程序,是对硬件方面的管理,
而根文件系统,是用来存放脚本,程序,配置文件等的,
当内核启动结束后挂载根文件系统,然后根据根文件系统的配置文件来启动各种服务或者程序的。
具体的话你还要去多看看书啦。
从入门的开始,一下子就接触内核的话,有些困难!

网友:
linux的世界貌似不存在入门的书。。。

网友:
内核是内核态的,文件系统是用户态的,系统由这两个部分构成,回答完毕。

网友:
PC版的linux也一样,你不是没超出范围,而是你没真正理解它。

网友:
PC版的linux也是内核和文件系统分开的睐。楼主啊。

网友:
我再想想。。。总是不能彻悟

网友:
广义的说,UNIX系的操作系统都是先有内核,上面在挂文件系统的。

UNIX内核和文件系统
来自ITwiki,开放的信息技术大百科
Jump to: navigation, <jumptoSearch>

UNIX Kernel and File System UNIX内核和文件系统

UNIX包括一个运行进程的小操作系统内核,这些进程包括用户应用程序和服务。虽然进程是根据用户的意愿进行加或减的,但是内核是一种稳定的核心,它从一个系统到另外一个系统变化很小。这种设计方式使得可以比较容易地为用户增加新的服务和减去一些没有必要的服务。另外这样做还使得可以比较容易地进行升级,这是因为整个操作系统不需要被重新编译。用户通过一个外壳(shell)和操作系统进行交互,外壳也是一个接收用户输入和处理一些任务的进程。由于外壳是一种可替换的进程,它就存在许多变种,例如B外壳,C 外壳和Korm 外壳。

它的文件系统是层次式的,它有一个根目录和分支的子目录,并且每个目录都可以具有它自己的一组子目录。文件是存储在目录(或子目录)中的,并且文件的全部名字包括这个目录树的路径名,虽然如果在当前目录下工作时,并不需要指出这个完全的路径。一些设备(例如显示器和打印机),也具有与处理文件类似的设备名称。例如,一个用户可以在一个命令中使用这个显示器或打印机的名称,来将一个进程的输出或列出文件指向这个显示器或打印机。管道功能为将一个命令(例如一次排序)的输出定向到另外一个命令提供了一条途径。

网友:
到期限了,还是没理清思路。。。

网友:
linux不是有《linux底层设备驱动程序》这本书嘛?我看了 三遍还是没有看明白,弄的比较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