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 的 tickAnnounce() 有什么用?

楼主:
资料上说tickAnnounce()是用来通知系统内核“滴答”。
滴答就是系统内核产生的难道还需要人为来通知吗?
该函数的意义是什么?越详细越好!

网友:
该程序通知内核流逝的时间(tick数),由连接到系统时钟的中断服务程序调用。常用频率为60Hz或者100Hz。频率超过600Hz后,处理器效率会变低,因为系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运行中断服务程序。该程序在usrConfig.c中被usrClock()调用。
简单的说,"滴答"是由晶振或者其他的硬件产生,会发送一个时钟中断给操作系统,在时钟中断的服务程序中调用tickAnnounce()函数通知vxworks操作系统,将系统时钟的tick值++以及进行一些其他的操作。
这些过程在系统初始化时都设定好了,调用流程是:usrRoot()->sysClkConnect()->usrClock()->tickAnnounce(),不需要人为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