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 5.0 Emulator模拟器为什么运行不了CE的程序呢?老提示“'App'is not a valid Windows CE appli

楼主:
各位好!

我用VS2005写了一个WinCE的程序app.exe,
在Windows CE 5.0的PocketPC上可以正常运行,在Windows Mobile 系统上都可以正常运行。
由于公司参加展览,所以需要把这个程序放在Notebook上使用,
我先在Microsoft网站上下载了Windows CE Emulator: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A120E012-CA31-4BE9-A3BF-

B9BF4F64CE72&displaylang=en

然后安装在Notebook(WinXP Pro.,SP2)上,
然后把我的App.exe放在Emulator上运行,结果出错:
“'App' is not a valid Windows CE application”!!

始终找不出原因,想耽误大家点时间,请大家指教,多谢。

(也可以在另外一个帖子里回复领分: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228/10/7de52195-bb89-4bfb-bd78-83ccef78e1b6.html)

网友:
在Notebook上安装VS2005吧,使用其中的模拟器

网友:
这样啊,

这样不太好,因为我们公司的VS2005是正版的,

不可以到处随便安装。

再说了,这也不是办法啊,况且,我需要使用串口,VS2005里也模拟不了串口,

你们试过Microsoft Windows CE Emulator 5.0吗?
可以吗,

网友:
应该是不能使用的。

你在PocketPC上能跑,那只是说明在windows mobile 系统上能使用
但是windows mobile 和windows ce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
VS2005里模拟不了串口, 但是里面emulator可以模拟com的

网友:
谢谢您,lenux。

应该是不能使用的。

你在PocketPC上能跑,那只是说明在windows   mobile   系统上能使用
但是windows   mobile   和windows   ce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
是这样的, 我的程序不仅可以在Windows Mobile系统上能跑;
在Windows CE 5.00实体机器(是台湾dMedia的G4,是WinCE 5.00)上也可以的,我试过了。

但是,就是在Microsoft   Windows   CE   Emulator   5.0上不行,老是提示那个错误!

VS2005里模拟不了串口,   但是里面emulator可以模拟com的
-------------------------------
所以,我要用Emulator来模拟测试;

网友:
好像比较麻烦。

wince 5.0 emulator好像只有evc能用。

我用evc生成了一个mfc程序,选项设置: standard sdk, win32(wce emulator)Debug,standard emulator,

然后把该程序放到wince 5.0 emulator下使用,能正常打开。

你根据你的情况来判断吧。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
To: lenux,

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除了microsoft的模拟器Emulator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模拟器可以运行Windows CE 的程序?

网友:
自定义的SDK,用PB生成

网友:
什么意思?

91program,

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
就是用platform builder 自己做一个os, 然后导出开发用的sdk.

网友:
多谢二位,

我先看看PB怎么用,

网友:
PPC和Mobile的模拟器都是模拟ARM架构的,而CE Emulator是模拟X86的。你编译生成ARMV4和或ARMV4I版本去试试?

网友:
要在CE Emulator里运行,必须是emulator版本才可以。试试用EVC编译生成emulator版本。

网友:
Pocket PC 2003 (ARMV4)

我现在这里就是用这种模式编译的,
不行,

非常感谢bzjing的回复!

网友:
你如果用 PocketPC 2003(ARMV4) 模式编译出来的程序不能在WINCE模拟器里运行。只有用EVC下Win32(WCE emulator)Release版本,并且保证所用到的库文件都是这个版本,不能混用任何一个X86版本的库文件,这类问题编译时发现不了,到模拟器下也运行不了。

网友:
现在是这样的,
我查了Microsoft网站上下载的Emulator for Windows CE的系统信息,
系统属性页里显示的处理器(processor)是:Intel Corp.,i486;

而我在编译程序时配置的是:Pocket PC 2003 (ARMV4)

(VS2005 / VC++)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冲突,
是不是由于这个造成我的程序在Emulator 里不可以运行?

网友:
你现在用 VS2005 编译出来的 Pocket PC 2003 (ARMV4) 版本,能在 PPC2003 和 WM5 模拟器以及真机上运行,但在 Emulator for Windows CE 下是无法运行的。这是可以肯定的!可能是我前面说的不够清楚,你必须用 EVC 编译 Win32(WCE emluator) 版本才可以在 Emulator for Windows CE 下运行。

网友:
1、用PB先定制一个简单的内核,当然需要添加你APP中要用到的库、组件等
2、将你的APP.EXE包到你的内核中,在platform.bib文件中添加
3、makeimg ok
4、在PB中设置EMULATOR,显存、分辨率等
5、启动模拟器,在Windows\下,启动你的APP.EXE  OK!

有一本书讲的很详细,好象是《WINCE5.0驱动开发》记的不是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