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TouchCalibrate() 没反映

楼主:
我在EVC应用程序中执行TouchCalibrate();  结果就是屏幕闪几下就没反映, 没有出来校准程序。请教这是为什么?
我是在PC上的wce emulator上运行的。

网友A:
此功能不支持在模拟器中使用,需要在硬件开发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功能不支持在模拟器中使用,需要在硬件开发板上。

网友:
明白了,我在电路板上是可以的;
另外请教 我要在应用程序中调用 控制面板中的 “存储管理器”,如何实现呢?
L"\\windows\\cplmain.cpl,index" 中的index 从0到15 都不是啊。

网友:
已经解决了
运行 ctlpnl.exe \windows\stguil.cpl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