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解释下 短消息类(class)的概念

楼主:
先简要说明一下短消息类(class)的概念:根据指定储存的位置,短消息分为class 0 – 3四个类。也可以不指定类(no class),由ME按默认设置进行处理,存储到内存或者SIM卡中。在TPDU的TP-DCS字节中,当bit7-bit4为00x1, 01x1, 1111时,bit1-bit0指出消息所属类:

00 – class 0:只显示,不储存
01 – class 1:储存在ME内存中
02 – class 2:储存在SIM卡中
03 – class 3:直接传输到TE

以上选自一篇文章 通过串口实时接收短消息  但是我没有看懂。想请大家给我详细解释下
1这里的00x1是指什么?x位随便1或者0都可以的意思么
2 00等级和03等级感觉差不多,有什么区别呢,难道传到te比如te是串口也储存么?
3 这里的1,0位03是不是指bit1.bit0位 为11的意思??

网友:
还有个问题4 令TP—DCS的bit7~bit4为00x0,即可设置发送的短信为no class
那么请问3-0位是不是就可以随便设呢,如果我想发无类型短信的话!

网友:
参考gsm03.38
Bits 5..0 indicate the following :
Bit 5, if set to 0, indicates the text is uncompressed
Bit 5, if set to 1, indicates the text is compressed using the GSM standard
compression algorithm. (yet to be specified)
Bit 4, if set to 0, indicates that bits 1 to 0 are reserved and have no
message class meaning
Bit 4, if set to 1, indicates that bits 1 to 0 have a message class meaning :
Bit 1 Bit 0 Message Class
0 0 Class 0
0 1 Class 1 Default meaning: ME-specific.
1 0 Class 2 SIM specific message
1 1 Class 3 Default meaning: TE specific (see GSM TS 07.05)
bit4指定了bit1和bit0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