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提问

楼主(2008-03-01):
新手入门提问
想从驱动 返回个字符串 给应用 应该怎么做 最好给个例子
先谢谢了
字符串
最好

网友A:
通常有两种方法:通过设备控制或者通过读设备。少量数据多用设备控制。
应用程序,首先定义一个缓冲区(字符数组或者分配一块内存给字符串指针),然后用CreateFile打开设备,再调用DeviceIoControl,给出驱动程序定义的控制码,把缓冲区指针及其长度作为DeviceIoControl的输出参数。
驱动程序,初始化时创建一个设备,并创建一个符号连接,给出IRP_MJ_DEVICE_CONTROL的函数入口,在此函数中从IRP中取出缓冲区指针,把字符串复制过去,填写返回数据长度并返回成功。

网友B:
补充一下,这种应用程序与驱动程序的通讯是非常常见的,大部分驱动程序都会用到,WDK中有很多驱动程序的例子,你随便打开一个看看应该就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