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 是 SQL CE 2.0数据同步问题?请高手指点,我已经想一几天了,都没想到问题所在?

楼主:
开发环境:VS2005
SDK:   Windows Mobile 5.0

string strConnRemote = "Provider=sqloledb.1;Integrated   Security=SSPI;User   ID   =HAIER\\IUSR_HAIER;Initial   Catalog=pacs;Data   Source=192.168.0.102;";

            SqlCeRemoteDataAccess rdaNW = new SqlCeRemoteDataAccess();
            try
            {
                rdaNW.LocalConnectionString = strConn;
                rdaNW.InternetUrl = "http://192.168.0.102/sscepubs/sscesa20.dll";
                rdaNW.InternetLogin = "";
                rdaNW.InternetProxyPassword = "";
                rdaNW.Pull("Employees", "SELECT   *   FROM   Employees", strConnRemote, RdaTrackOption.TrackingOnWithIndexes, "ErrorDoctor");

                f = true;
            }
            catch (SqlCeException exSQL)
            {
                throw exSQL;
            }
            finally
            {
                rdaNW.Dispose();
            }

出现错误为:
Error Code: 80072F76
Message   : 内部错误: 传输消息中的 HTTP 标头信息已坏或缺失。可能是网络传输错误或 IIS 问题。
Minor Err.: 28035
Source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Mobile Edition

在模拟器上能够连上www.baidu.com,网络应该是通的。
电脑IP没错误,允许匿名访问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没解决,帮你顶!!!!

网友A:
http://192.168.0.102/sscepubs/sscesa20.dll
这个在你的pc上ie浏览器中可以么?
iis配置没问题吗??

网友:
帮顶,今天也曾碰到同样的问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192.168.0.102/sscepubs/sscesa20.dll
这个在你的pc上ie浏览器中可以么?
iis配置没问题吗??

没有问题,出现了一个字符串

网友:
内部错误: 传输消息中的 HTTP 标头信息已坏或缺失。可能是网络传输错误或 IIS 问题。”

这个错误将

将sqlce2.0 升级到2005版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SmartDevices\SDK\SQL Server\Mobile\v3.0目录下先运行sql2kcnsp3a.msi 再运行Sqlce30setupcn.msi即可升级 之后就可以了

要是没搞定再联系我好了 一起学习

网友:
谢了,我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也就是SDK后,没有SQL Server 的文件夹了.
我装的VS 2005中文版,不是完整安装,但我装了智能设备

网友:
"传输消息中的 HTTP 标头信息已坏或缺失"最后有没解决的啊

网友:
是啊
大哥能说详细点不!
我这个在pda里的ie输入
http://192.168.0.102/sscepubs/sscesa20.dll
都是可以的

网友:
顶,我也有这个问题,没解决

网友:
我按照 3楼的 做了
然后找到sqlcesa30.dll
复制到了虚拟目录下
把这个url:"http://isekeven.vicp.net/sqlce/sscesa20.dll"
      改成:"***/sqlcesa30.dll"

远程连接字符串用的是:http://hi.baidu.com/wf28/blog/item/d2ed0b34238c57b1d0a2d3db.html
这个博客里面给的办法得到的字符串。而且IIS也是按照这个方法改动过。

然后就pull成功了。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一步的原因。现在还比较晕能。
url 要是改成20.dll那么还是提示:内部错误: 传输消息中的 HTTP 标头信息已坏或缺失。可能是网络传输错误或 IIS 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