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技巧:Juniper防火墙命令行查错工具(snoop)

楼主:
Snoop 是Juniper防火墙另外一个有效的查错工具,它和debug flow basic的区别是: snoop类似于在防火墙的接口上抓包,可以根据具体接口, 数据包的方向, 协议等等要素进行过滤抓包; debug flow basic则对数据包如何穿越防火墙进行分析,将防火墙的对数据包的处理过程显示出来. Snoop的使用举例如下: 1. 先设置过滤列表,使得防火墙只对需要的数据包进行分析. 即snoop filter命令:
ns208-> snoop filterdelete           delete snoop filter >
ethernet         snoop specified ethernet
id             snoop filter id |
ip             snoop ip packet ?YcG
off             turn off snoop filter dwjYU\on             turn on snoop filter
tcp             snoop tcp packet udp             snoop udp packet 7

ns208-> snoop filter ip
direction         snoop direction
dst-ip           snoop filter dst ip dst-port         snoop filter dst port
interface         interface name
ip-proto         snoop filter ip proto a port           src or dst port Pv
src-ip           snoop filter src ip 1)TEIsrc-port         snoop filter src port
     IPv4 Address
offset           ip offset UqDqF
ns208-> snoop info
Snoop: OFF
Filters Defined: 2, Active Filters 2
Detail: OFF, Detail Display length: 96 EE
Snoop filter based on: id 1(on): IP dir(I) qc
id 2(on): IP dst-ip 172.27.68.1 dir(B) :WdL
RHtx3{S/
2. 开启snoop 进行抓包 YC
ns208-> snoopStart Snoop, type ESC or 'snoop off' to stop, continue? [y]/n y

3. 发送测试数据包或让小部分流量穿越防火墙

4. 停止snoop ns208-> snoop off

5. 检查防火墙对所转发的符合过滤条件的数据包的分析结果(非采用上面的filter,而是采用另外的filter):
ns208-> get db stream 5Y=Mmu=JJ
          1.    The packet comes into the Netscreen from the Trusted side client.             55864.0: 0(i):005004bb815f->0010db00ab30/0800  D*MoEd
            10.0.0.36->10.10.10.14/1, tlen=60     vhl=45, id=31489, frag=0000, ttl=32
          2.    The packet then leaves the Netscreen, on it’s way to the destination host.       55864.0: 1(o):0010db00ab31->00104bf3d073/0800             10.10.10.10->10.10.10.14/1, tlen=60 uS
            vhl=45, id=31489, frag=0000, ttl=31 r
          3.    The packet then returns to the Netscreen from the host. &W          55864.0: 1(i):00104bf3d073->0010db00ab31/0800 |_+%'XtU
              10.10.10.14->10.10.10.10/1, tlen=60 |yxLm              vhl=45, id=12289, frag=0000, ttl=128

          4.    Finally, the packet is returned to the client on the trusted side. -

          55864.0: 0(o):0010db00ab30->005004bb815f/0800 4 /W|~=y            10.10.10.14->10.0.0.36/1, tlen=60
            vhl=45, id=12289, frag=0000, ttl=127 6,19usXw:M
6. 清除防火墙缓存的debug结果:ns208-> clear db W7. 清除防火墙的snoop过滤设置 z(usjTnV
ns208-> snoop filter delete
All filters removed

                   转自:杜松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