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Tornado2.2到Tornado2.0的问题。
volcanohp
volcanohp

网友A(2008-10-23):
Tornado2.2到Tornado2.0的问题。
因为使用到一款PCI5110的CAN卡,因为他们公司原来是在2.2下面编译的,现在我需要在2.0下面进行,出现驱动的.o文件格式识别不了,请教各位大哥有什么办法,还有,他们有帮忙修改了,格式是可以识别,但是打开CAN卡的时候,函数返回值都是正确的,但是发送不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PCI没有配置好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哎,被弄的很晕了。麻烦各位了

网友B:
(1)2.2和2.0使用的编译器版本和库函数等都会有区别,不能直接使用是正常的。需要你在2.0下重新编译;
(2)最好定位下问题所在,先从硬件查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