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bib和config.bib内存分配的问题

楼主:
我的是2440的板子的BSP,里边的原文件我拿过来分析的,其中有几个地方不懂,请大家指教:
boot.bib文件

MEMORY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DRV_GLB  8c020000  00001000  RESERVED
    BIN_FS   8c021000  00005000  RESERVED
    RAM      8c026000  00006000  RAM
    STACK    8c02c000  00004000  RESERVED
    EBOOT    8c038000  00020000  RAMIMAGE
;    EBOOT    8c038000  00040000  RAMIMAGE

    ; 16 MB area used to cache nk.bin while programming boot media.
    ; TBD: we may need to adjust to 01400000 (20 MB) to cache PPC 2003.
    FLSCACHE 8D000000  01000000  RESERVED

config.bib文件:

;#define CHAIN_ADDRESS        81E40000
;        CHAIN                        $(CHAIN_ADDRESS)    00001000        RESERVED
;        pdwXIPLoc                00000000  $(CHAIN_ADDRESS)      FIXUPVAR

;;; Tarzan Debug mode
        NK                        8C200000  02400000  RAMIMAGE
        RAM                         8E600000  01900000  RAM

; Common RAM areas
        AUD_DMA                     8c002000  00002000  RESERVED
        DRV_GLB                        8c010000  00010000  RESERVED
        SD_DMA                        8c028000  00008000  RESERVED
        EDBG                        8c030000  00020000  RESERVED
          DISPLAY                        8c1d0000  00030000  RESERVED
现在不明白的地方有:
(1)boot.bib中和config.bib定义的内存段有重复的地方,比如说EBOOT    8c038000  00020000  RAMIMAGE  和
                                                              EDBG     8c030000  00020000  RESERVED  这样是否有影响,我看到有文章说,EBOOT镜像在的地方不可以被重写和覆盖,但是,这里却重复了???

(2)按理说,congfig.bib中的定义和头文件中定义的地址一致才对,以下是我从loarder.h中截出来的,请看

// Nk Memory reigions defined in config.bib...
//
#define ROM_RAMIMAGE_START          0x8C100000
#define ROM_RAMIMAGE_SIZE           0x01000000

// Start addresses must match config.bib's RAMIMAGE
#define RAM_START                   0x8d100000
#define RAM_SIZE                    0x00F00000

按照config.bib的定义,以上应该是以下才对

// Nk Memory reigions defined in config.bib...
//
#define ROM_RAMIMAGE_START          8C200000
#define ROM_RAMIMAGE_SIZE           02400000

// Start addresses must match config.bib's RAMIMAGE
#define RAM_START                   8E600000
#define RAM_SIZE                    01900000

这个是我的理解错误,还是什么的,请各位大侠指教,我的是wince5.0

网友:
偶曾今也研究过config.bib文件,是友善的板子,继续关注你的文章,顺便接分!!!

网友:
以上的定义是上电后复位的起始位置,并不是NK启动的位置,所以不能是以下那样

网友:
1. eboot所在的位置不能被覆盖,是指flash中。ram中,当eboot启动,加载了OS后,系统控制权就交给OS了,eboot就不会再被用到,所以其在RAM中的空间可以被再次利用。这次覆盖是在OS启动之后加载驱动时才会产生。

2. OS的IMG你可以用UEdit打开看一下,前面有一部分是空白区域。这里定义的起始地址,是对应了有效的可执行OS镜像的开始。所以跟上面看到的有偏移。

网友:
按楼上的意思,1)位置不能覆盖,是说存贮的物理地址不能有重,即nand/flash中位置。.bib定义的是eboot/nk的虚拟地址,而eboot/nk运行是独立的,所以映射的虚拟地址重叠没有关系,对吗?

网友:
是的。这些定义的虚拟地址都是RAM中的,eboot和OS镜像都会复制到RAM中运行。而OS开始运行后,eboot就没有用了,所以其占用的空间可以被再次利用。

网友:
谢谢各位,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