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如何禁止系统自动弹出电量低的警告!

楼主:
Wince下如何禁止系统自动弹出电量低的警告!
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一个shell,所以需要禁止系统自动弹出的所有消息,不然界面上很难看。这个电量低的警告由我们自己来做,不需要系统的。
望大侠们赐教!

网友:
那你得在SHELL中找找
要不就把关机电池电量调高

网友:
谢谢wangxin_801115关注。把关机电池电量调高,这个治标不治本啊!还有其它的好法子吗?

网友:
拿掉那个窗口

网友A:
在Battery驱动里不要修改电池电量低和非常低的标志位,这样系统根本不会知道这个事件
而自己的AP可以通过获取电池电量来判断是否为低

网友:
to 91program,能否说的详细些吗?如何拿掉这个系统的窗口??

网友:
在public中的TASKBAR\power.cpp\ShowPowerWarning函数中将ShowWindow注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Battery驱动里不要修改电池电量低和非常低的标志位,这样系统根本不会知道这个事件
而自己的AP可以通过获取电池电量来判断是否为低

这个方法值得一试。不置标志就不会触发这个提示了。非常感谢hzdysymbol,马上就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Battery驱动里不要修改电池电量低和非常低的标志位,这样系统根本不会知道这个事件
而自己的AP可以通过获取电池电量来判断是否为低

这个方法值得一试。不置标志就不会触发这个提示了。非常感谢hzdysymbol,马上就试。

不过这样电量低也不知道了。

网友:
通过AP获取电量百分比就可以知道是否电量低了。

to ljkever_2008:
在public中的TASKBAR\power.cpp\ShowPowerWarning函数中将ShowWindow注掉!

那这部分代码岂不是要移植到bsp下面去?对其它的没有影响吧,public下面的代码能不动就尽量不要动吧

网友:
"public下面的代码能不动就尽量不要动吧"

为什么?

网友:
public下面是公用的代码,微软一般是建议不要修改的,实在是要修改,也必须把这些代码移植到你的bsp下面再做修改。但是,即使这样,也不排除会对其它的功能和模块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