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启动的问题

楼主:
在MIPS平台下,WINCE操作系统,CPU启动的时候,在OAL层还没初始化到OEM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串口的初始化,在OEM初始化中最开始的打印信息为“+OEMInit”,我想问一下,“Windows CE Kernel for MIPS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4:50”这条打印信息是用了那里的函数,我找了很久没找到
下面是部分打印信息,请帮我看看
Loading Image: NK.bin       (Format = CE-BIN)
.............................................
...................
Image Loaded Successfully.
---------------------------------------------

adder1 = 0x84800004
adder = 0x84800004

Windows CE Kernel for MIPS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4:50
+OEMInit
AMD Alchemy Au1200/ARGON
Cold Boot
Using RTCTICK tick source
BootArgs are at A00FFC00, SIG = 13037137
BOOTARG_SIG 544F4F42
BOOTARG Sig is bad
Unknown Au1x00! (PRId 04030202) @ 396MHZ
-OEMInit

我之前以为是在KernelStart函数已经初始化串口了,因为那个函数里面调用了MIPSInit函数,而在MIPSInit初始化函数中调用了OEMInitDebugSerial ()
但是我把后面那一句打印语句
OEMWriteDebugString ((LPWSTR) NKSignon);
const wchar_t NKSignon[] = TEXT("Windows CE Kernel for MIPS Built on ") TEXT(__DATE__) TEXT(" at ") TEXT(__TIME__) TEXT("\r\n");
注释掉,结果却还是有打印输出,我觉得可能串口的初始化不是在那个地方,但是实在找不到那个地方打印了
Windows CE Kernel for MIPS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4:50

网友:
常用的串口打印函数RETAILMSG(1,(TEXT("IMAGE_START_BLOCK=%X\r\n"),IMAGE_START_BLOCK));
你那个信息是RETAILMSG打印的,你如果想知道Windows CE Kernel for MIPS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4:50在哪里被打印,你就在PB的edit菜单下的Find in files 搜索,然后点击搜索信息几个出现相关代码了!输入Windows CE Kernel for MIPS Built 搜索,Jun 24 2004 at 18:24:50是时间,用函数实现,搜索不到的。

网友:
这个我知道,我也搜索过,但是没有找到,很奇怪,你用的是ARM平台的吧,我就觉得MIPS的启动就是跟其他的不一样,怪怪的

网友:
MIPS又没多长几个角,就BSP而言应该暂时还不会遇到MIPS specific的问题。
你就搜“Windows CE Kernel for MIPS Built on ”改我就不信会找不到,一般在OEMInit的开头打。
楼主的问题可能是: 改的代码地方实际是对的,编译没有便对。。。或者编译的新结果没有真正跑在板子上。

网友:
是在public的shell目录下,我以前修改过,不过具体文件记不清楚了。

网友:
请问我是在BUILD OS菜单下的SYSGEN编译的,请问行不行呢?我在整个目录下搜索,只是在MIPSINIT那个函数下找到了这个打印信息,并且打印格式跟打印出来的信息是一致的,MIPSINIT是在D:\WINCE500\PRIVATE\WINCEOS\COREOS\NK\KERNEL\MIPS目录下的STARTUP.S这个文件里面的KernelStart调用的
而KernelStart这个函数是在D:\WINCE500\PLATFORM\Argon\KERNEL\HAL目录下的STARTUP.S函数跳转过来的
这个目录下的STARTUP.S具体函数如下

LEAF_ENTRY(OEMStartUp)
        .set noreorder

#ifdef IMGFLASH        // Set in sources file if IMGFLASH is set
#include "au1reset.s"
#endif

        // Start the kernel
            j      KernelStart
    nop

MIPSINIT初始化函数的具体代码如下:

void MIPSInit (DWORD dwConfigRegister)
{
    // initialize MapArray (make 1st entry (0xffffffff, 0, 0xffffffff)
    MapArray[0].dwVAEnd = MapArray[0].dwVAStart = 0xffffffff;
    OEMInitDebugSerial ();
    OEMWriteDebugString ((LPWSTR) NKSignon);
#ifdef MIPSIV
    IsMIPS16Supported = FALSE;
#else
    if (IsMIPS16Supported) {
        CEInstructionSet = PROCESSOR_MIPS_MIPS16_INSTRUCTION;
    }
#endif
    ProcessorRevision = (WORD) dwConfigRegister;
}

里面调用了
    OEMInitDebugSerial ();
    OEMWriteDebugString ((LPWSTR) NKSignon);
在初始化玩串口后跟着打印的就是
Windows CE Kernel for MIPS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4:50

但是我把    OEMWriteDebugString ((LPWSTR) NKSignon);   注释掉却还是有打印输出

是不是我编译的方式不对呢?还是说要整个内核要用BUILD AND SYSGEN 编译

网友:
我刚才修改后采用BUILD AND SYSGEN编译了一遍,但是还是能够打印出Windows CE Kernel for MIPS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4:50
晕啊

网友:
我用的ARM平台。
可能你改的位置不对吧,在此位置你再加一条串口输出,再编译看看

网友A:
我想问一下,关闭串口的正确方法是不是把DEBUGIO.C的初始化相关函数注释掉,然后把自己调用COM0驱动那边的注册表注销掉就可以了呢?
我就是用COM0做为蓝牙的接口,然后把调试功能关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关闭串口的正确方法是不是把DEBUGIO.C的初始化相关函数注释掉,然后把自己调用COM0驱动那边的注册表注销掉就可以了呢?
我就是用COM0做为蓝牙的接口,然后把调试功能关闭的。

---------优龙有相关帖子,你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