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 CPU的调度时间算不算临界资源.

楼主(2008-06-17):
VxWorks CPU的调度时间算不算临界资源.
任务在获得相应资源后由阻塞态变成就绪态,然后等待由CPU来执行,那么,这个CPU的执行时间片算不算临界资源呢?
资源

网友A:
操作系统中:
临界资源是指每次仅允许一个进程访问的资源。
属于临界资源有硬件打印机、磁带机等,软件有消息缓冲队列、变量、数组、缓冲区等。
每个进程中访问临界资源的那段程序称为临界区(临界资源是一次仅允许一个进程使用的共享资源)。每次只准许一个进程进入临界区,进入后不允许其他进程进入。
在这里对于VxWorks来讲,可能没有进程的概念,但意义是相通的。
我的理解:只有该任务拥有该CPU执行时间片,可视为临界资源。

网友B:
时间片不属“资源”,所谓资源是能被程序(线程)调用占有的一些物理或者虚拟的东西,一旦占有使用权,就可以读取、修改、使用、甚至删除,而时间片只是系统管理线程用来做线程管理调度的一个虚拟的东西,任何线程都无法去“占有”时间片的使用权。

网友C:
算或者不算都没什么影响,楼主太钻牛角尖了吧

网友D:
不太明白lz的意思,任务由阻塞态变为就绪态,只是表示可以被调度了。如果此时有更高优先级的任务在执行,
此任务得不到调度,那么此任务当然不算占用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