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操作系统中常用的数据结构是哪些?

楼主(2008-07-19):
嵌入式操作系统中常用的数据结构是哪些?
线性表、栈和列队、串、数组、广义表、树和二叉树、图,这里面哪个是嵌入式操作系统常用的数据结构啊!
操作系统
二叉树
线性表

网友A:
需要哪个就用哪个,前面的比较常用。

网友B:
由于存储空间和cpu速度的限制,一般不采用多指针结构(指针回指,线索结构等)广义表和图一般不会涉及到,
除非没有别的办法,对于树和二叉树, 由于递归问题层数不要太深, 至于其他的结构当然是常用结构,特别是数组,
链表和栈, 这种就不用多说了,哪里都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