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急问:如何屏蔽蓝牙串口,使其成为普通串口

楼主:
急问大家:我的板子是pxa270的板子,BSP是wince 5.0 mainstone的。板子上有一个蓝牙串口,默认是作为Debug串口使用。现在我想将它作为普通串口,而不是调试串口。
我做了如下动作:在SRC/kernel/oal/init.c中有一个函数:OEMInitDebugSerial,原始程序是:
     pDbgSerPhysAddr = (UINT32*) OALArgsQuery(BSP_ARGS_QUERY_DBGSERIAL);
    if (pDbgSerPhysAddr)
    {
        InitDebugSerial(*pDbgSerPhysAddr, FALSE);

    }
我查了BSP_ARGS_QUERY_DBGSERIAL的定义,在args.c文件中,默认是蓝牙串口。
我将上面的程序“InitDebugSerial(*pDbgSerPhysAddr, FALSE);”
改为:
InitDebugSerial(BULVERDE_BASE_REG_PA_FFUART, FALSE);
即直接让调试串口初始化为FF串口。
这样在启动的时候,串口已经没有信息输出了,但是我用串口软件打开COM2,仍然失败,我在reg文件中的串口部分是: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2]
   "Irq"=dword:15               ; 22 IRQ_FFUART
   "SysIntr"=dword:1c           ; 29 SYSINTR_FFUART
   "MemBase"=dword:40200000     ; BTUART Register
   "MemLen"=dword:40
   "DeviceArrayIndex"=dword:81  ; BTUART object
   "Prefix"="COM"
   "IClass"="{CC5195AC-BA49-48a0-BE17-DF6D1B0173DD}"
   "Dll"="ms2_serial.dll"
   "Order"=dword:2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2\Unimodem]
   "Tsp"="Unimodem.dll"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Serial Cable on COM4:"
   "DevConfig"=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
请大家帮忙看看,我还需要改什么地方,才能将蓝牙串口变成普通串口,可以使用串口软件打开。
谢谢了!

网友:
上面写错了,应该用串口软件打开COM4.

网友: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注册表明明设置是com2 打开com4当然失败

网友:
硬件飞出COM2了吗?
我板子里一共3路串口,FFUART,BTUART,STUART,硬件只接了COM1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都不是问题点啊,我已经解决了,要在注册表总加入Index的定义,竟然漏了这个,不过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