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上配置windml的问题?

楼主:
软件:windml3.0,torando2.2
硬件:集成Inter Pentium M 760 2.0G 处理器,2MB L2缓存
Mobile Intel 915GM Exprees 芯片组

在配置windml之前已经可以运行vxworks,按照如下说明搞完之后就不能正常启动了,

WindML
        If the graphics or audio device being used is a PCI device, then
        INCLUDE_PCI must be defined in the config.h or included from the
        project facility.

        WindML devices for the pcPentium are defined and enabled using the
        WindML device section within the project facility.

        If it is desired to build the pcPentium BSP using the command line,
        then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 must be defined within the BSP's config.h
        file:

        #define INCLUDE_WINDML
        #define INCLUDE_WINDML_PS2_POINTER
        #define INCLUDE_WINDML_PS2_KEYBOARD

        By default the device names for the keyboard and the pointer are
        "/keyboard/0" and "/pointer/0", respectively.

    2) PC_CONSOLE
        In Tornado 2.2 PC_CONSOLE is supported.  Beware that N_VIRTUAL_CONSOLES
        must be defined to be more than 1.  In config.h it is already defined to
        be 2.  However, in the Project Facility it is defined to 1.  If building
        the BSP from the command line no change must be made but, if building
        from the Project Facility N_VIRTUAL_CONSOLES must be increased.

        Because /pcConsole/0 is used by the console WindML must use a different
        device (i.e. /pcConsole/1).
什么问题呢?

网友:
需要有专门的windML加载通道,要么是串口,要么是网口。看看你是否配置冲突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define INCLUDE_WINDML_PS2_KEYBOARD 但主板中USB KEYBOARD 是Enable,就无法启动
在主板bios设置中将USB KEYBOARD 改为disable后就能正常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