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ATI驱动彻底卸载方法?

楼主:
ATI驱动似乎在Server 2003下很脆弱!一进行驱动升级,或者装个SP2补丁,显卡(HD3650)马上就出现感叹号,显示该设备无法启用(错误号10)。
查阅弱智的google(google以前很聪明的,现在这类电脑问题都是废人弱智的回答,说什么显卡坏了,换个插槽,换个显卡,重装系统)。
已进行的操作如下:
卸载驱动和CCC。
删除所有的ATI*.dll,inf,
删除注册表里的ATI选项
用driver cleaner,driver sweeper,优化大师尝试卸载

以上操作统统无效!!也就是,只要一装驱动,重启后就是 该设备无法启用(错误号10),驱动的版本从XP,2K的最新版和光盘自带版本。
只有把系统重装,第一次装驱动才会启动显卡,只要是第二次装,哪怕是同样的驱动程序,马上无效!

请问高手,这个ATI驱动究竟藏在什么地方?

网友:
这么NB的驱动啊?没见过。只见过拼命做的系统兼容性特别好的,没见过这样拼命弄的特别差的。

网友:
昨天又看了一下,现在问题比较清楚了,但不知道解决办法。
代码10的意思是资源冲突,就是老的驱动占据着显卡资源,导致安装新的驱动,甚至老的驱动,都不能工作。
删除驱动文件后,每次重启,都会自动安装老的驱动,造成冲突,这个安装无法禁止。
重启进入安全模式后,自动安装老的驱动,由于新驱动不会加载,所以显卡可以正常使用,没有冲突。

把server 2003的文件保护去掉,删除C:所有ati*文件, 导入旧的注册表文件,无效!!!
禁用显卡,无效!!!

请问各位,如何禁止ATI驱动自动安装?如何找到原来的驱动备份文件?不在C:盘吗?

网友:
原因还是显卡坏了,前面的驱动冲突就是征兆,后来就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