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买这样的开发板来学习是否合适?

楼主:
对ARM了解很少 假期打算买块板子练手
帮我看看这块板子是否值得
http://www.witech.com.cn/product/OK-ARM2440.html#

硬件资源

CPU

三星S3C2440A,主频400MHz,可倍频至533MHz

内存

64M,可根据需要扩展到128M

NAND Flash

64M,可更换为16M、32M、128M

串口

一个五线异步串口,一个三线串口,一个三线扩展引出

网口

一个10M网口,采用CS8900Q3,带联接和传输指示灯

USB接口

一个USB1.1 HOST接口
一个USB1.1 Device接口

音频接口

一路立体声音频输出接口可接耳机
另一路音频输入可接麦克风

存储接口

一个SD卡接口
一个IDE接口可直接挂接硬盘

LCD和触摸屏接口

集成了4线电阻式触摸屏接口的相关电路
目前支持3.5寸、5.6寸、5.7寸、8寸TFT液晶屏
3.3V/5V电源供电,可为多款液晶提供电压支持

摄像头接口

板上带有一个2mm间距的20P插座做为扩展,用户可使用此扩展口连接 各种摄像头

时钟源

内部实时时钟(带有后备锂电池)

复位电路

一个复位按键;采用专用复位芯片进行复位,稳定可靠

调试下载接口

一个20芯Multi-ICE标准JTAG接口
配有一块儿下载调试板,支持WIGGLER调试及JTAG下载

电源接口

5V电源供电,带电源开关和指示灯

温度测量

一个高精度温度传感器,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做一个多点的温度采集系统。
红外         一个一体化红外遥控接收头
AD转换         一个可调电阻接到ADC引脚上用来验证模数转换
EEPROM         一片IIC接口的EEPROM
其他

五个用户按键
五个用户LED
一个PWM控制蜂鸣器

网友:
可以了,我还是用的s3c2410的。一般学习板不用很好

网友:
从描述上看,可以使用。
不过其资料是否完整?支持是否及时?
看系统是WINCE的,你买来是想从底层的boot开始做?然后逐步的驱动,再WINCE下的应用?还是直接写应用?
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想自学介入底层boot+驱动,困难会很大的。

网友:
买来只是想完成烧录boot 以及裁减Linux内核
我也觉得难度挺大
写应用还是不怕的
不知道Linux嵌入式常用的GUI是什么
不喜欢Qt  只会GT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