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濠电偞鍨堕幐鎼佹儎閻ょ嫻濠电姰鍨煎▔娑氣偓姘煎櫍楠炲啯绻濋崶褔妫烽梺璺ㄥ櫐閹凤拷

楼主:
Linux濠电偞鍨堕幐鍛婎殽閹间焦鍋╅柕濞炬櫅绾偓闂佽法鍣﹂幏锟�
LED濠电偞鍨堕幐濠氬箰閸濄儰鐒婇柨鐕傛嫹
濠电姰鍨归悥銏ゅ礃閹兾ら梻浣稿閸嬪嫰宕愭搴g當闁瑰墽绮崑瀣煥閻曞倹瀚�
婵犵數鍋為崹鐢告偋閹版澘鍨傞柛宀€鍋為崑銊╂⒒閸喓銆掗柟鏂ゆ嫹
濠电偛顕慨浼村磿閸欏鍨旈柤鎼佹涧椤曡鲸鎱ㄥ鍡楀闁告埊鎷�

请问如何截获系统中所有硬件的IRP包?
amw196209
amw196209

网友A(2008-01-17):
请问如何截获系统中所有硬件的IRP包?
最近需要做一个驱动程序,将系统中的所有外接设备,如USB,串口,CDROM等的功能禁用掉,而且本身不允许被禁用或卸载。我想出一个简单的设计思路:做一个功能驱动程序,虚拟一个虚拟设备装载到系统上,该设备负责过滤所有的IRP请求,按自定义的规则屏蔽部分IRP请求,但不知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大家能否点意见,如果有示例代码那就更好了。
ps:系统是按照注册表中设备的驱动程序栈来转发IRP请求的,是否可以将我们的驱动程序注册到所有设备的驱动程序栈顶去,这样就能够收到所有的IRP请求包,不知这种思路是否可行?本人只是驱动开发的新手,对这方面的知识非常缺乏,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讨论讨论。
设备
系统
注册表
如何
程序

网友B:
一个驱动程序通常只处理一种设备,如果要截获所有IRP,我能想到的是Hook IoCallDriver函数。

网友C:
呵呵,只能是Hook 吧

网友D:
那如果我不拦截所有的IRP了,我只拦截某类设备的。
比如说我做一个USB的上层类过滤驱动程序,然后我能否拦截掉该类设备的IRP包呢,我说的拦截是丢弃掉,相当于完全禁用了此类设备,如果可以要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