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Tornado的使用问题

楼主:
我使用Tornado时间不长 请教大虾
版本是Tornado2.2

1. 编译器似乎不怎么好用 我发现使用/**/注释的时候中文似乎输入不进去

2. 编写代码的时候 修改换行缩进的地方在哪呢?

3. 由于初用VxWorks 请教一下 如果在main中使用 while(1)调用一个子程序 和 while(1)调用系统相关的任务(创建和挂起) 有什么去别

我把移植后的VxWorks作为单片机使用(呵呵仅仅试试) 发现使用while(1)调用printf时 整个shell都变得特别的慢(从输入命令 到最后出结果) 而例程有个在while中调用任务函数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不知道子程序和任务在操作系统下面处理方式有什么差异

谢谢大家!

网友:
怎么没有人说话啊?

这些问题比较简单 但是小弟刚刚学 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你有点太初级了,以后要加油
1. Tornado Editor 不支持中文输入;
2. 不要使用Tornado Editor,建议用Source Insight或 UltraEdit或VC等,根据自己平时喜欢;
3. vxWorks下不允许用于命名叫main()的函数,换个名字。

网友A:
Source Insight支持中文好像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urce Insight支持中文好像也不行

是的,但是它的其它功能强大。

UltraEdit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嗯我用source insight已经可以编辑了 貌似对汇编支持不是很好

UltraEdit不错 这两个编辑器比风河的要好

上次写个程序 为了找warning the new line of.....

居然是所有程序的最后多回个车 这个warning就没有了 实在太晕了……

网友:
的确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