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单片机编程器疑问??
guochen82
guochen82

网友A(2008-04-12):
单片机编程器疑问??
刚学习单片机中,忽然想到程序是怎样下载到ROW中,想不明白啊!编程器的大致原理还请在座那位高手指点一下!我现在所知道的:每种编程器都是针对不同的MCU的,从芯片方面,其厂商的主页上有关于它产品的烧录相关资料,但基本看不懂!而中文网页上搜了半天依然所获寥寥。还有MCU都带有自己的一套汇编语言,其都是根据内部电路所对应的 ,一条语言首先被编译程序编译(这个编译程序也应该是针对MCU设计的吧?)成十六进制文件(这是不是在硬件电路要实现功能所必需给定的一个初始状态?),然后就通过编程器下载运行实现。编程器都是软件和硬件配套的,看上去就很复杂,它能把程序代码数据流变成上电后的高低电平的原理哪位给解说一下,不胜感激!!!!
编程
十六进制
中文网页
程序

网友B:
1、通用型编程器,比较好的就是labtool和all,就是太贵;我一直用西尔特,也挺不错;
2、ISP/IAP;
编程过程 != 把程序代码数据流变成上电后的高低电平
你的意思是这个。。。

网友C: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