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驱动对大容量sd卡的支持问题

楼主:
现在遇到这个问题:sd卡驱动对大容量sd卡的支持问题

请大家给个解决的思路

网友:
和一般的卡差不多,只是在识别的过程中多了CMD8。同时也需要增加Response7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还要请教下,eg:CMD0是让sd卡进入idle状态,那这个CMD8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
CMD8就是用来确定是不是SDHC的命令。
楼主先去看一下SDhc的手册啊。

网友:
恩,刚才看了,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确定是hcsd, 那么对大容量的sd,需要sd控制器的支持吗,是不是所有的sd控制器都可以支持hcsd?

网友:
需要的
某些老式的SD Host Controller不支持的。需要看一下相应的硬件spec是否支持SDHC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