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 自定义的输入法编辑器IME用户界面

楼主:
IME(输入法编辑器)内核,包括和用户输入的语言相关的内容,比如输入法、汉字库等;
IME界面窗口包括:状态窗口、字母组合窗口、候选字列表窗口。
默认情况下,系统创建缺省的IME界面窗口;

现在,我还使用IME(输入法编辑器)内核,但不用缺省的IME界面窗口,我想使用 IMM 函数实现自定义的IME界面窗口,这样就是自己的一款输入法了,
请问怎样去掉缺省的IME界面窗口?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急,不够加分!

网友:
请做过的朋友给点建议啊

网友:
不太清楚LZ想要的东东究竟是什么?

自己的输入法界面,在输入法中完成。这样才是自己的输入法!!!

对输入法的管理,一般由系统实现。当然也可以自己做,不过LZ要能找到方法。

网友:
中文输入法包括很多的方面:汉字库,字符转换成汉字的处理,还有很多的界面窗口等等,但不包括键盘。
如果要自己一个人单独做一款特定的中文输入法,工作量相对比较大;我可用的时间比较短,而且我做研发不长,能力还不够完成整个系统。
我的思想是:使用微软中文输入法IME(输入法编辑器)内核,但不用缺省的IME界面窗口,而使用 IMM 函数实现自定义的IME界面窗口;
再加上我已改好的键盘布局和键盘UI,这样我就可以在输入中文的时候,使用自定义的IME界面窗口,把输入的字符和汉字候选列表显示在我想要的窗口上。

网友:
以前也曾找过相关的资料,记得在哪个网站上有介绍,是个高手写的,但忘记是哪个了
说了等于没说,呵呵,希望楼主好运

网友:
但不用缺省的IME界面窗口,而使用 IMM 函数实现自定义的IME界面窗口;

这句话是指的输入法选择TrayIcon和其弹出的东东吗?
唉...,不清楚!

网友:
    IME界面窗口包括:状态窗口、字母组合窗口、候选字列表窗口。状态窗口指示出IME处于开启状态并且提供给用户设置切换模式的方法(例如中文英文的切换,全角半角的切换等)。字母组合窗口会在用户输入字符的时候出现。候选字列表窗口列出所有候选的汉字,用户可以通过翻动候选字列表来查找选择他们希望输入的汉字(因为是中文输入法重复的汉字比较多,例如拼音输入法同音字就很多)。
    在默认的情况下,系统会提供缺省的IME界面窗口包括。应用程序可以使用输入法管理器(IMM)函数和消息来创建并且管理其自己的IME窗口。也就是说自己写程序生成 状态窗口、字母组合窗口、候选字列表窗口。

网友:
那么,就要先去掉缺省的IME界面窗口,请高手给点意见啊

网友:
自己顶顶,有想法的都说说

网友:
好像有个T9的输入法,有源代码的,没研究过,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