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fs2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17):
jffs2问题请教
各位大虾好,我在做嵌入式linux jffs2的文件系统,但是有个问题不明白,
用mkfs.jffs2 -d /floder -o file.img
这个floder是什么呢,任意的一个文件,如果时空的文件夹,出来的file.img的大小是0。
郁闷啊,这个floder是什么呢,应该是jffs2相关的一个东西吧。
linux
文件夹

网友A:
-d后面就是指定要为那个目录下的内容生成jffs2映像文件,/floder应该就是那个目录路径,你要把它替换成你自己的路径。
详细参数请man mkfs.jff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