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应用程序所用的文件

楼主:
我需要在程序中引用一些bmp,txt 文件,注意这些文件并不是程序的资源,而是程序的外部文件.
    现在每次调试程序都需要把这些文件复制到模拟器对应目录下面,比较麻烦,有没有办法在编译器下设置一下,让编译器可以自动把这些文件部署到模拟器上面.

网友:
不知道

我现在和LZ一样,打开模拟器后不开它,就不用再传文件了。

网友:
应该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方法 较之copy file 方便许多

如果需要很多文件需要copy 的话,可以将这些文件放在一个文件夹下 例如: MyFiles

每次打开模拟器的时候, 点击模拟器菜单 Emulator -  Folder sharing.. 选择MyFiles文件夹就可以了,这样模拟器下会有一个Storage Card....

这样就不需要拷贝了,但是每次启动还是要这么设置一下,好像也无法保存这样的设置.

同时也带来一个好处,例如程序中运行的一些输出数据也可以防止此文件夹内,可以在关闭模拟器后保存运行结果,用于调试还是不错的.

网友:
1楼是什么意思?
LZ是什么东东?

网友:
赞同:KevinCEC ,Emulator可用共享文件夹。

网友:
可Folder sharing...是灰色的呀,不可选择

网友:
lz=楼主

lz用的是什么sdk?

网友:
有4.2版的模拟器.不用4.0版本的

网友:
共享文件夹稍微好点

网友:
不明LZ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