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够使wince5.0的触摸屏无效?

楼主:
如题,谢谢!

网友:
1。不加touch组件和驱动
2。把触摸屏拆了

任选一

网友:
可修改驱动,可修改注册表或BIB文件让系统不加载驱动也行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我的意思是在某些时候让触摸屏无效,然后又可以让触摸屏有效,就是能够开或者关触摸屏。

网友:
改驱动吧.如果您的应用程序能独占应该也可以.

网友A:
改驱动,也需要重新启动CE。不知楼主指某些时候(有没有包括重启这类操作)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修改驱动,是可行的方法

网友:
应用程序自动运行并且全屏,然后想让触摸屏有效就响应操作,不想让有效就retur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驱动,也需要重新启动CE。不知楼主指某些时候(有没有包括重启这类操作)

某些时候:比如我想机器待机的时候,这时候背光关掉,触摸屏和键盘都无效;唤醒的时候开背光,触摸屏和键盘有效。

网友:
“某些时候:比如我想机器待机的时候,这时候背光关掉,触摸屏和键盘都无效;唤醒的时候开背光,触摸屏和键盘有效”

如果只是你需求的这样,那就是触摸屏中断的设置了,必须设为非唤醒源中断才行。

网友:
这样的需求 建议你不要更改触摸的驱动,现在好多的触摸驱动都支持了 睡眠、唤醒功能, 如果你的没有,建议你从大局出发, 完善触摸的驱动部分,让她支持挂机,按照正常的PowerOn PowerOff 逻辑来处理,Wince的电源管理机制支持你需要的各种状态, 千万不要单独为了实现这样的功能而任意修改它。。。。

网友:
“某些时候:比如我想机器待机的时候,这时候背光关掉,触摸屏和键盘都无效;唤醒的时候开背光,触摸屏和键盘有效。”
如果在系统的设置里面找不到如下的设置项:允许/禁止触摸屏唤醒机器;允许/禁止键盘唤醒机器,那就只有改驱动了。如果有,那当然直接修改选项就行。

网友:
各位大侠,我怎么能让触摸屏有效?
我是新手,还不汉子道怎么弄,希望楼主帮帮忙哦!
现在实在是好棘手,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