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蓝牙应用程序头文件找不到怎么办?

楼主(2008-10-05):
编译蓝牙应用程序头文件找不到怎么办?
请教各位大虾们:
我写个蓝牙的小程序: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
编译时提示蓝牙的这两个头文件找不到怎么办?我用的系统是ubantu,搜索了下bluetooth这个 文件的位置是在: /usr/src/linux-headers-2.6.24-19/include/net/bluetooth,谢谢指点!
蓝牙
bluetooth
应用程序
include

网友A:
在makefile里面,将对应的文件路径加进去

网友B:
能不能具体指点下,修改makefile的那部分的代码?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C:
自己已经解决了问题,还是感谢回帖的朋友 !

网友D:
编译以后的错误都是没有头文件,请问大虾是如何解决的?
错误:linux/list.h: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错误:net/sock.h: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