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象存储的问题

楼主(2008-10-08):
关于对象存储的问题
各位朋友,请问对象存储是不是需要有后备电池供电才可以使对象存储地掉电后仍可以保存注册表等!谢谢,HIVE就是基于对象存储的,那RAM注册表呢?不胜感谢!

网友A:
楼主你说的这种需要后备电池的方法是WINDWS MOBILE 2003使用的,object store+ram file sytem的方式。但是并不是object store就一定要后备电池。
目前通用的方法是基于HIVE注册表+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