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开发板蓝牙串口向手机发送数据

楼主:
各位大哥高手:
    小弟想在sbc2410开发板通过蓝牙串口和手机串口发送数据,调试不成功。
    蓝牙协议栈及驱动都已经安装成功。配置如下:
    hciconfig hci0 up
    sdptool add --channel=1 SP
    rfcomm bindi 0 手机MAC
    mknod /dev/rfcomm0 c 216 0
    hcitool cc 手机MAC
    错误情况:
    发送几次之后控制台打出USB disconnect on device,然后又马上注册上了.
    不知道是不是驱动不稳定的原因?板子上的内核版本是2.4.18.打的bluez.org
网站上download的patch.蓝牙协议栈版本2.17
    驱动就是内核代码中自带的.没有任何修改.
    程序如下: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fd;
        int i = 1;
        int nwrite;
        int nwrite1;
        unsigned char * buff[2*1024];
        char *dev ="/dev/rfcomm0";
        char* file = "./configure";
        FILE * fp;
        fd = OpenDev(dev);
        if (fd>0)
                    set_speed(fd,19200);
        else
                {
                printf("Can't Open Serial Port!\n");
                exit(0);
                }

         if (set_Parity(fd,8,1,'N')== FALSE)

          {

                    printf("Set Parity Error\n");

                    exit(1);

          }

      if((fp = fopen(file,"rb")) == NULL)

        {

           printf("Failed to open the mfs file\n");

           exit(1);

        }
while(!feof(fp))
        {
                   while(nwrite = fread(buff, 1, 2*1024, fp))
                  {
                        if(nwrite < 0)
               {
                printf("\nnwrite < 0\n");
                                break;
               }
                                   nwrite = write(fd,buff,nwrite);
                if(nwrite > 0)
                                {
                                      printf("\ntimes %d ,Len %d\n",i, nwrite);
                                        //printf("\nfile is %s\n", file);
                                    }
                                i++;
                        }
  }
    fclose(fp);
    close(fd);
}

网友A:
设备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驱动没有装好

同意............................................